Solidworks工程图实战讲解:01-01模板、库配置

楼主(2019-04-19):
在开始制作工程图之前,首先要进行模板配置,以提高出图效率。

我们要进行的配置如下

获取课程中库文件的方法
1、通过pdm服务器获得
2、关注“第七产业”微信公众号 回复 “工程图01-01” 获得。
相关链接:

网友A:
有没有专门介绍曲面教程的,大神,感谢

网友(点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baCnTGbVunmw7ozxZvchg 提取码:2a6y 在云盘里的 一直没看过 你看可以看一下

网友B:
请教一下,想在BOM表中自动生成零件的外形尺寸,该怎么操作

网友(点评):
这个没用到过 有会的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专门介绍曲面教程的,大神,感谢

感谢,大神,谢谢!!!

网友:
网盘打不开了,请修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想在BOM表中自动生成零件的外形尺寸,该怎么操作

请教了一下同事  在参考几何体中 有“边界框”属性 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选择“边界框后” 配置特定属性中自动生成 零件或装配体的 长、宽、高、体积 连接到明细中就行了

楼主:
|戚麟发表于 04-20 18:51网盘打不开了,请修复下
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