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毕业设计,请教各位大佬一个关于曲柄滑块机构的问题

楼主(2019-04-19):
图上红圈这个位置,曲柄和轴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
这个机构动起来是这样的

网友A:
红圈那个地方应该设计有轴承。轴承内圈不转,外圈转动

网友:
应该是键槽,竖直连杆的的转动带动曲柄转动

网友:
发挥一下想象力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那个地方应该设计有轴承。轴承内圈不转,外圈转动

感谢老哥指点,我的意思是这个旋转的曲柄和上边轴是如何连接的,应该不是一体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指点,我的意思是这个旋转的曲柄和上边轴是如何连接的,应该不是一体的吧

不是一体的。曲柄与竖直安装的轴是通过轴承联接,否则,曲柄无法旋转。

网友:
一劳永逸,直接焊接,

网友B:
键槽,或者方形、六角配合底下螺母压紧可以吗?

网友:
扁轴,限制周向,加一个卡簧,限制轴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体的。曲柄与竖直安装的轴是通过轴承联接,否则,曲柄无法旋转。

不是转动副吧,如果是转动副怎么驱动?驱动端在齿条?
我觉得是紧固,至于是键是螺纹还是焊死。。。自己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槽,或者方形、六角配合底下螺母压紧可以吗?

老哥你觉得用花键链接,轴端挡圈固定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转动副吧,如果是转动副怎么驱动?驱动端在齿条?
我觉得是紧固,至于是键是螺纹还是焊死。。。自己 ...

老哥你觉得用花键链接,轴端挡圈固定可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觉得用花键链接,轴端挡圈固定可以么

花键一般是精度要求比较高或者负荷较大的机构里面才会用到吧,花键加工起来比较麻烦,费工费钱,我们这边用的也比较少
你做毕业设计看看是做什么使的,根据你的需求选择就好。根据我的经验,学校做设计的时候不用太考虑成本问题,什么好上什么,一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键一般是精度要求比较高或者负荷较大的机构里面才会用到吧,花键加工起来比较麻烦,费工费钱,我们这边 ...

成本应该不用考虑,有可行性就行,只要能实现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本应该不用考虑,有可行性就行,只要能实现就行

对呀,关于设计老师看的主要是你的校核,只要计算不出问题,至于成本、安装、维修等其他方面老师也就看看,提到没提到的也就那样了
所以要把受力分析,轴和键的校核写清楚写明白,至少中等偏上
剩下的,等你毕业参加工作后在学吧,如果你还从事这一行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呀,关于设计老师看的主要是你的校核,只要计算不出问题,至于成本、安装、维修等其他方面老师也就看看 ...

okay,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