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DN100的管上钻一个45度的斜孔

楼主(2019-04-19):
各位大神,在下笨拙,有个问题解决不了,请教下大家。像下面这张图所示的情况,一个DN100的管上有两段正对着的,和管呈45度夹角圆柱体。现在想在箭头所指的圆柱面上各钻一个孔,要求两边的孔要正对着,不能有偏移。
各位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
批量大,最好能做工装去加工45度方向的斜孔。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9 22:03批量大,最好能做工装去加工45度方向的斜孔。
现在有打算做个工装来钻,但用工装这头钻完,翻过来再钻另外一头,想要保证两边的孔在一条线上也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打算做个工装来钻,但用工装这头钻完,翻过来再钻另外一头,想要保证两边的孔在一条线上也很难。

工装上就搞两个钻套,夹住这个管不松开,这样精度由工装保证,掉过头来钻孔也不会两个孔不同心;或者将管夹在一个可以旋转180度的夹具上,精度由旋转机构保证

网友:
大桶的壁厚多少?不厚的话直接打正孔,靠焊接确定角度,还省得不同心

网友A:
肚子里面用铝填满,然后外面钻孔,看尺寸建议用枪钻,1000mm偏移量±0.03,如果直径大点的话±0.02也不是事,看这长度让我干我可以保证±0.015

网友:
必需同心的话两头钻小孔后上线切割一次割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肚子里面用铝填满,然后外面钻孔,看尺寸建议用枪钻,1000mm偏移量±0.03,如果直径大点的话±0.02也不是事 ...

那还不如在管里用一个带孔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如在管里用一个带孔模呢

那你的外部工装定位要做好,精确到你左边钻进去,和他贯通,同心度好得一塌糊涂。
大批量可以考虑,如果就那么几个十几个,用铝或者尼龙塞塞么好了。

网友:
数量少,四轴加工中心装夹加工!数量多做工装!

网友:
看要求,如果很高可以考虑先钻穿线孔,然后线切割(可以做到0.05以内)
如果量大,用专用车(钻)床比较方便
单件小批量,设计工装,先把两边圆管(小孔或者实心,加工好定位孔)焊好,然后借助定位孔加工可能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肚子里面用铝填满,然后外面钻孔,看尺寸建议用枪钻,1000mm偏移量±0.03,如果直径大点的话±0.02也不是事 ...

这个价格就高了啊

网友:
5楼的我觉得可以

网友:
愚见,孔的精度不必过分追求,孔可是适当大点,可以做个焊接工装,焊接完了保证2个小管子的尺寸要求就行了。

网友:
个人愚见 不必过分追求孔的精度,而是应该控制小管子的精度,孔只是底孔可以适当大点,焊接完了保证2个小管子的位置要求即可。

网友:
做工装,两边同时钻,轴心就不难较正。

网友:
管夹在一个可以旋转180度的夹具上,里面用铝填满,然后外面钻孔

网友:
在钻床上固定一块板,板上钻一个管接头外径大小的孔,(保持钻头和孔竖直对齐,水平相对位置不变)工件一端插入孔后,钻头钻另一端,然后反过来操作就行了。固定工件方式自己发挥咯。

网友:
要求有这么高吗?感觉不难。很好做,

网友:
打正孔,焊接来保证角度的

楼主:
|窗里窗外发表于 04-24 12:08 本帖最后由 窗里窗外 于 2019-4-24 12:10 编辑

在钻床上固定一块板,板上钻一个管接头外径大小的孔,(保持钻头和孔竖直对齐,水平相对位置不变)工件一端插入孔后,钻头钻另一端,然后反过来操作就行了。固定工件方式自己发挥咯。

现在做了一个工装,和你说的思路差不多

网友(2019-06-16):
做两个工装,一个夹住外圆钻孔,一个套孔钻另一头孔。不花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肚子里面用铝填满,然后外面钻孔,看尺寸建议用枪钻,1000mm偏移量±0.03,如果直径大点的话±0.02也不是事 ...

求教填铝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做了一个工装,和你说的思路差不多

实测,同轴度如何?

楼主:
|threetigher发表于 06-18 16:28
实测,同轴度如何?

同轴度很差,可能是工装角度没做精准。后来做了台设备专门来钻这两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