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装配体与子装配体之间问题请教

楼主(2019-04-19):
子装配体与子装配体之间有没有什么快速配合的方法且比较方便更换修改子装配体的方法?

网友:
多快叫快,多慢叫慢,何为比较方便,怎么操作就不方便了。
完全模糊用词,不知楼主脑子是否清醒

网友:
界定清楚你要求的快速转配指的是什么?

楼主想方便“更换修改装配体”时,是整装配体更换修改还是什么?修改的内容很多,包括修改结构、调整零件位置等。

网友:
柔性,控制好自由度就可以实现,两个子装配体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