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旋转接头图纸求助(2000RPM)

楼主(2019-04-20):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c5MzU1fDFjZjcwYWY2fDE3NTQzMDUxNTB8MHw%3D现在公司设计出来如下的一个高速旋转接头,采用间隙密封形式,通流介质是液压油但是在测试的时候老是容易抱死。有时候将间隙加到到0.08-0.1左右(双边)还是会抱死。但是再向上加大的话,内泄漏就很严重。外套两边轴承挡跟内孔同心度最大0.02,芯轴的外圆是一次性磨加工下来的,两者粗糙度为0.04以内,轴承内外径过渡配合0到-0.01间隙,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抱死的原因,还有就是有没有同行的,能给个参考意见或者是参考加工图?

网友A:
意大利一个品牌是两段式的,你这个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大利一个品牌是两段式的,你这个一体的。。。

这个不长,而且两段式是带密封的。。我这个不带通道密封。。

网友B:
把原图发我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图发我帮你分析一下。

要啥原图的

网友C:
是不是轴承安装的有问题?或者安装轴承的定位面加工的不好?

这个高速旋转接头最左边的法兰盘联接在旋转件上,右边这些零件的重量+上内腔的液压油有多少kg?会不会是右边太重,造成悬臂,导致抱死?

网友:
加工中心上坏了2个了,平均2年一个,美国货3000一个,国产的800

网友:
好象这个东西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轴承安装的有问题?或者安装轴承的定位面加工的不好?

这个高速旋转接头最左边的法兰盘联接在旋转 ...

是单臂悬空的,重量现在是15KG左右,油压是14Mpa。也是担心是弯曲的问题,但是以前有供应商提供一台也是这样的,使用情况还好,在客户现场。

网友:
怀疑两点,供参考:
抱死之前,油温有无明显变化?
油里的杂质情况?
另外,同心度0.02,手艺欠了点。

网友:
参考一下钻机的导水导气龙头的设计看看能不能解决。压力太高了,,2000psi不太好蜜蜂

网友:
可以试试美国的导水导气龙头,原理是一样的,不过2000psi的压力确实不太好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