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开关门的机构

楼主(2019-04-20):
请教一种机构,开关门的。
使用时:1号固定 ,2号上下可动。
手动将2号下行到底,门关闭
手动将2号上拉到中间位时,会挂在中间,保证不掉落
手动将2号再上拉到底,触动某机构,2号可以下行
印像好像是一种组合的棘轮机构,不记得了,哪位大神懂得有类似的结构?尽量简单些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没看到图我就瞎说了
你这怎么看怎么像卷帘门呀
卷帘门里面有扭簧,配合中心转移,可以部分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我来说两句话~~~~~~
两组气弹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我就瞎说了
你这怎么看怎么像卷帘门呀
卷帘门里面有扭簧,配合中心转移,可以部分满足你 ...

门是钣金做的,不能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两句话~~~~~~
两组气弹簧,试试~~~

嗯,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可以收一下专利:自动复位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收一下专利:自动复位卡槽

谢谢啊,很有帮助

网友:
倒链葫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我就瞎说了
你这怎么看怎么像卷帘门呀
卷帘门里面有扭簧,配合中心转移,可以部分满足你 ...

“没看到图我就瞎说了”
看到这句我笑喷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