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

楼主(2019-04-20):
怎么选择变频三相异步电机计算,知道圆柱的 外径和内径,直径,重量和转速。外径400,内径80,载重为50kg,转速为955m/min,怎么选择变频电机,

网友:
电机驱动中空的圆柱旋转?从电机到这个中空的圆柱体之间还有传动机构吗?比如减速机

楼主:
同步带轮,这个机械是绕线的 ,当绕满时直径为400,

网友:
绕线的话,选用力矩电机更合适吧。

网友:
绕线的话,选力矩电机更合适吧

网友:
看设计手册。

楼主:
工字盘,外径为400,内径为200,卷线速度为1200m/min,载重为50kg,怎么电机选型,用力矩电机还是 变频电流,那位大神能讲解的 详细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