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标准件?外加问个减速机

楼主(2019-04-20):
想做个竖直提升机,但高度受限,想换成如下图的结构,电机放在板下面,上面用一对齿轮传递扭力。

现在想向大家请教四个问题:
问题一:重物提升的位置精度正负0.2mm,因此板上面的那对齿轮感觉自己做不了,有没有现成的标准件卖?最好薄一些。
问题二:想用蜗轮蜗杆减速机,一般的蜗轮蜗杆减速机的背隙多少?大陆/台湾做的好的品牌有哪些?
问题三:如果用梯形丝杠,下图是MISUMI上查的资料,上面只有螺距误差,如果用伺服电机带丝杆,螺母的重复定位误差会很大吗?
问题四:梯形丝杠在没润滑的情况下,用个三年左右,精度、摩擦系数,变化大吗?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A:
电机输出轴和丝杆的中心距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输出轴和丝杆的中心距有多少?

丝杆螺母安装板宽度按200mm、电机宽度按150mm算,轴间距不小于200mm。
齿轮可以多个,不局限于两个。

网友B:
丝杆是起到传递直线运动的作用吧,稍微增加一点挡灰尘的罩板就可以大幅延长丝杆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是起到传递直线运动的作用吧,稍微增加一点挡灰尘的罩板就可以大幅延长丝杆的使用寿命

谢谢提醒,那其他几个问题呢?

网友C:
1.有现成的可以买
2.有消隙结构的蜗轮蜗杆减速器
3.累积会累加
4.梯形丝杠需要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有现成的可以买
2.有消隙结构的蜗轮蜗杆减速器
3.累积会累加

谢谢大侠的回复~
1、这东西叫什么名字?或者哪里可以买到?
3、累计会累加,这个应该是指定位精度吧,而我这个只需要跑几个固定点位就行,应该要考虑重复定位精度吧?

网友:
齿轮一般都是买的标准件吧

网友:
专业做这个升降机,可以给我打电话,你给的参数比较模糊,最好有具体尺寸,我们可以做非标17391582138

网友:
位置精度没啥难度,家光栅尺可以做到0.01,载重多少,丝杠行程多少,速度要多少。看你问的问题,关心的是精度和寿命,这块都没问提,但你现在给的参数还不够设计选型

网友D:
同步带加同步轮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复~
1、这东西叫什么名字?或者哪里可以买到?
3、累计会累加,这个应该是指定位精度吧, ...

      双导程蜗杆减速机,一般精度在3弧分以内。国内就两家做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步带加同步轮不知是否可行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导程蜗杆减速机,一般精度在3弧分以内。国内就两家做这个的

多谢

网友:
   一家是台州椒星传动,一家是佛山迪龙传动。

网友:
可以看看TOYO马达下折的负载够不够,用的是同步带。

网友:
上面用同步带传动的标准件很多,叫伺服电缸

网友:
1.首先齿轮传动有 标准件可以买,上隆和怡合达都是不错的选择。2.看了楼主的设计思路,我建议直接购买线性模组,方便快捷。
3.图中的电机侧装可以满足高度上的需求。

网友:
电动推杆

网友:
楼主根据精度要求直接选电动推杆或者电动缸(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