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G高手:UG能不能在运动中连续做布尔减法

楼主(2019-04-20):
如题

楼主:
haha.............................好神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谢谢!
像我这样对UG不熟的,即便没有这个功能也怀疑自己不会。只有你这样的高手,才能确切的回答。再次感谢。
已经通过其他手段解决问题了,用范成法,加工了个环面蜗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像我这样对UG不熟的,即便没有这个功能也怀疑自己不会。只有你这样的高手,才能确切的回答。再次 ...

只是目前不能,以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