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代号分离后的工程图问题

楼主(2019-04-20):
首先感谢@魍者归来 大神的分离工具

零件图上名称代号分离没有问题
工程图出问题了,零件名称那里链接名称,图号链拉代号
代号是对的,零件名称也可以显示,但是一直带个尾巴

大神们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哪里搞错了

网友A:
工程图模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模版问题

零件名称和代号分离是没有问题的
工程图模板,公司的模板我没有动,然后我手动加了两行,名称和代号
标题栏里面的零件名称和图号分别链接到到名称和代号
接下来就出这个问题了,代号是对的,名称加了这个尾巴图纸1

如果是工程图模板问题的话,那我现在应该怎么改,谢谢了!

网友:
直接修改工程图模板就可以解决的了

网友(2019-08-23):
你是怎么分离成功的?

网友(2020-01-04):
模板里面名称链接的是当前图纸的名称,不是引用的模型零件名称属性

网友B(2020-06-06):
我发现如果只是代号+名称来命名零件名称,好像有点不够,还是会有可能出现重复的名字。我现在的命名方式是:设备代号+代号+名称。这样命名方式就可以保证所有零件的独一无二。不过这种命名方法貌似没有找到大神做方程在属性里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如果只是代号+名称来命名零件名称,好像有点不够,还是会有可能出现重复的名字。我现在的命名方式是 ...

每个公司的搞法都不一样,现在这家公司又不用了这样做了,图号按规则编写
零件名称自定义到属性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