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设计一个夹具,有关打滑的问题

楼主(2019-04-20):
在设计一个夹具用来夹持钢板,夹具的夹面上往往会滚花或者在与受力方向垂直加工几道齿防止打滑,我不知道这两种方式该选择哪一种?如果是通过加工几道齿的话,这个齿的形状和大小有没有规定的啊?恳请大侠赐教一二。

网友:
我想到车里抱闸式刹车原理

网友:
不管用什么花纹,夹具一定要保证耐磨性,所以,热处理是必须要做的

网友:
那导向槽处会不会太单薄了?

网友:
那导向槽处是否太单薄了?

网友:
板材抓取可以采用吸盘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