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齿问题,各位老师帮我看看

楼主(2019-04-20):
模数2,齿数22,为什么交叉了,是什么问题,对这块不是太懂,那个草图里的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齿轮没问题,把干涉的部分去掉一部分,避让开就可以。

网友:
设计手册上去查。

楼主:
这方法最保险

网友:
    齿轮的使用 就是交叉配合 传动 的   若果 你说干涉的话   一般相同的模数  相同的齿数 加工  不是太挫  都能配合  除非实际使用的时候  安装有问题

网友:
插件生成的时候有问题,这个要看下手册,调整下

网友:
安装角对吗?

网友:
齿轮的锥角错误

网友:
我猜不是轴向变位系数设置错误的问题,就是安装距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