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低温冷库零下40度

楼主(2019-04-20):
各位大佬,有谁了解什么材质的货架可以在零下40 的冷库内使用?有相关自动化公司做过类似超低温自动化立体库吗

网友:
中低温材质用不锈钢。我们做超低温设备,用不锈钢06Cr19Ni10.

网友A:
低温考虑冷脆和变形,铝型材不会冷脆但线膨胀系数大 , 304用的比较多,Q345,Q395 低温性能也可以。

网友:
低温材料会冷脆和变形。铝型材不会冷脆但线膨胀系数较大。常用304不锈钢。另外Q345、Q395低温性能也可以。

楼主:
304估计不行吧。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20 19:39中低温材质用不锈钢。我们做超低温设备,用不锈钢06Cr19Ni10.
感谢。我了解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温考虑冷脆和变形,铝型材不会冷脆但线膨胀系数大 , 304用的比较多,Q345,Q395 低温性能也可以。

Q345在零下40度使用够呛!可以做冲击功试验,看看冲击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45在零下40度使用够呛!可以做冲击功试验,看看冲击功。

Q345 E等级的应该可以,大侠,你们做哪一块超低温设备?

网友(2019-06-24):
了解一点超低温电机,有兴趣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