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19-04-20):
目前在设计一个类似升降平台的设备,遇到电机功率计算的问题:

结构描述:
底座固定,平台上下升降,红圈处为电机安装位置,电机轴与铰链轴同心,电机转动时带动A、B两处的上下两根连杆做相对反向转动,使平台上下升降。
停止状态时A、B连杆呈水平,到达工作位置时候A、B杆呈垂直。

求计算电机的扭矩的方法或思路,目前我是以A杆为力臂,计算电机的扭矩,即:平台的重量*A杆的臂长=电机扭矩,但感觉不对,还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在工作平台从最低点上升至最高点,计算功率P=工作平台的最大行程*(工作平台的重量+平台上重物的重量)*g

电机功率P'=(P/传动链的传动效率)*功率设计余量(1.1-1.5),功率大取小数,功率小取大数。

网友:
这是我们选型升降机时的步骤。应该和你这个升降台一样的。你参考下

网友A:
前来顶贴,向楼主学习,请问楼主这是怎么运动的,啊、A和B之间没有支撑点,如何实现上下运动,请解答小弟的疑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来顶贴,向楼主学习,请问楼主这是怎么运动的,啊、A和B之间没有支撑点,如何实现上下运动,请解答小弟的 ...

连杆之间有铰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