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滚花问题点及分析

楼主(2019-04-21):
        滚花花纹有多种,大致为直纹、斜纹、网纹三种。其中网纹有菱形与方形,也就是30°和45°两种。

        滚花操作需要用滚花刀,也就是装有滚花轮的刀柄。滚花刀可以直接购买,也可以买滚花轮回来自己制作。一般有单轮式、复轮式和六轮式。单轮式是在一个滚花刀柄上装一个花轮;复轮是在一个滚花刀柄上上下装两个花轮,一般都是由两个相反的斜纹轮组成一对;六轮式就是有三组复式轮装要刀柄上,可以直接转换不同的花纹组合。

        在车床上滚花,受力相当大,工件必须装夹牢固。按装滚花刀时,刀面要与工件垂直,同时花轮中心要对准工件的轴心。滚花开始时,起头很重要,要用力直接压入工件,不能有停顿,使工件一下子就压出花纹。等花纹滚得很清晰后再开走刀,进行走花。否则容易产生破头,即花纹滚乱。在滚花时要保证有充分的润滑液,可用机械油进行润滑。还要经常清除铁屑,花纹才能滚得清清楚楚。

       另外,转速不要超200转,走刀也要慢点
平常用的最多的就是单轮复试轮
下图就是在滚花时出现的滚乱问题,左边的纹路已经乱了,右边是后来调整好的
出现乱纹原因分析:
1、加工时没有注意等花纹滚得很清晰后再开走刀
2、走刀转速太快
3、夹持工件的夹具刚性不足或者是刀塔刚性不足,有间隙

还有滚出一种纹路的,分析原因就是刀高不对,只有一个滚轮接触到工件导致变成单纹路的

网友A:
好滚轮很贵。
学徒时的滚轮不贵,之前也用了估计二十来年(搞机修的,不是天天用),但花纹都快平了,到处间隙。
想起来也是一种风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滚轮很贵。
学徒时的滚轮不贵,之前也用了估计二十来年(搞机修的,不是天天用),但花纹都快平了,到处 ...

进口的管轮确实很贵,前一段时间用的国产滚轮也可以,虽然不太耐用,但是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毕竟便宜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也分享一下自己的解决方法哈

网友A:
那滚花轮是怎么制造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滚花轮是怎么制造的呢?

没见过滚花轮的制造过程,不敢乱说,社友们有懂的可以尽情发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滚花轮的制造过程,不敢乱说,社友们有懂的可以尽情发言

难道如齿轮?

网友C:
直纹滚花刀还分平纹与圆弧纹两种!就是直线齿与圆弧齿
带圆弧的滚铁的很好用,效果好阻力小。平纹的是难滚多了,效果差阻力大!

网友D:
有种切削式滚花刀,效率高,对主轴压力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纹滚花刀还分平纹与圆弧纹两种!就是直线齿与圆弧齿
带圆弧的滚铁的很好用,效果好阻力小。平纹的是难滚 ...

滚轮式圆弧的最好了,阻力相对来说会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种切削式滚花刀,效率高,对主轴压力小。

有图才有真相,请赐图

网友E:
这个也是常用的加工工艺。

网友F:
十年前做健身器材,其中杠铃杆上有多段滚花

由于这类产品利润极低,所以生产时30的外径,转速都在800左右

原装的滚花轮的轴受不了,就用废中心钻代替,

后来有一款哑铃杆上需要一次性滚三段带斜面的网纹,

就自制了一把滚花刀

刀体用Cr12料车并滚花,淬火后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只是转速不能太快,成本低,生产效率提高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是常用的加工工艺。

常用的加工工艺适合刚入行的年轻人多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年前做健身器材,其中杠铃杆上有多段滚花

由于这类产品利润极低,所以生产时30的外径,转速都在800左 ...

滚轮的芯轴如果有废旧的铣刀棒效果会更好,刚性也好

网友:
学到老,活到老

网友(点评):
说是互联网行业技术更新换代快,实际上机械行业换的也不慢啊,年纪一大把了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才有真相,请赐图

图片百度淘宝都能找到,想看实物去机床展,其原理需要自己理解研究,和六方钻孔原理类似。

网友G:
我们厂都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厂都忽略了

那是精度没有要求到那个程度,有个花纹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滚花轮是怎么制造的呢?

按需要的花纹做在合金钢上,做金属处理(热处理,涂层处理等使变硬,耐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按需要的花纹做在合金钢上,做金属处理(热处理,涂层处理等使变硬,耐磨)

这花纹也是滚轮压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花纹也是滚轮压制的吗?

模型应该是数控加工或者其他方法制做的,因为比较硬滚压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