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下面的尺寸标注?

楼主(2019-04-21):
带方框的尺寸(如45 和65)带括号的尺寸(如57.2)和带圈的尺寸(如19.5+-0.2)如何理解?* L* k) Z* a/ w( U$ b

网友:
机械制图书上有说明

网友:
带方框的是理论正确尺寸,但一般应该跟位置度,轮廓度干嘛,倾斜度公差配合使用,否则没有意义。扣号的是参考尺寸,是等其他尺寸确定后才确定的尺寸,一般不加公差。我不是专家但感觉这样标注不太正确。

网友:
参考尺寸,不作为公差计算的,可以有变化

网友:
带方框的是理论尺寸。

网友:
带圈的要吗会在技术要求里说明,要吗是为了着重标志。

网友:
楼上都说齐了

网友:
方框里是理想尺寸,括号是参考尺寸

网友:
带圆圈的是着重测量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