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阀阀口尺寸

楼主(2019-04-21):
最近画油路块,选了个平衡阀,阀口T-11A,实在不知道怎么画,度娘也没查到,该去哪儿查啊?

网友:
用3D做油路块,把零件设置成透明状,能够清楚地看到油路的走向和干涉情况。油路块是把联接压力表、控制阀直接安装在油路块上,省掉了其中的联接管路,使设备上的管路减少,看起来干净、美观。

网友:
靠谱做法,查看相应品牌型号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