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前辈指导下升降机构的问题

楼主(2019-04-21):
我毕设有个关于升降的环节,类似于升降台,其实也就是载物板升降。载重只有80KG左右,升降高度5M内,要保证来回时间在50S内,刚开始我打算是用链条升降,但后来估计了下长度不够,因为载物板也就占两个自行车的面积,我搜了下丝杠速度又有点慢,液压又有点小题大作,麻烦问下还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机构,只起升降,但要保证每层停放

楼主:
5米大概分3层,保证可以在每层准确停止

网友A:
楼主看这个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这个行吗?

这个能分层停止么

网友:
3楼的那个采用多级气缸,可以实现分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这个行吗?

升降高度是5米,接近2层楼高,用多级气缸实现,但是要考虑稳定性问题。80公斤要升高5米

网友:
5M行程就用链或是同步带之类的,如果你要一定的速度就用电机+减速机。要自动分层就在用伺服或是步进,还可以外部加感应器然后感应到就分层。。。

网友B:
建议用滚珠丝杆加伺服电机,速度不够可以选择大导程或多头丝杆,伺服电机可以变速,停止的时候比较稳定,气缸速度太快冲击比较大,我在生产线提速的时候就是将气缸升降台改为伺服电机升降台

网友(点评):
你是认真的吗?5m用丝杆,成本不得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分层停止么

每层加限位开关。

网友:
跟电梯差不多,然后就是用感应开关加定位机构加减震

网友C:
5M  肯定是用链条啊。

网友:
精度要求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滚珠丝杆加伺服电机,速度不够可以选择大导程或多头丝杆,伺服电机可以变速,停止的时候比较稳定,气 ...

滚珠丝杆速度能达到0.3m/s吗,我看网上好多机器都是两三米每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5M  肯定是用链条啊。

链条怎么传动啊,之前看到一个升降链条固定在环形传动链条上,但感觉长度不够啊

网友(2019-10-15):
那个说用滚珠丝杆的要是搞自动化的话,领导不开除他那真心是眼瞎。这里用双驱链轮链条机构怎么会不够长呢?链条长度多长都没问题,又不像丝杆长了有轴向跳动解决不了的问题。至于停止精度,你每层加槽型光电调节就搞定了。导向的话建议用4组直线轴承,如果实物体积小也可以用两组直线导轨精度会更好(设计考虑两组导轨调节平行度,不然会憋死)。

网友:
你可以試著將齒條或鍊條固定  動力件放在移動台上...這樣更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珠丝杆速度能达到0.3m/s吗,我看网上好多机器都是两三米每分钟

0.3m/s不就是1.8m/min,和你说的2-3m/min差别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