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时拧紧两个螺栓

楼主(2019-04-21):
请问如何设计一种机械结构
可以同时拧紧两个同轴相向的螺栓,或者施加两个相向的力?
谢谢大家啦

补充内容 (2019-4-22 08:58):
查了一下,应该是多件对向联动拧紧。但是我需要比较简单的结构,请问怎么做呢?

网友:
不用设计,已经有卖的了。

网友:
市场有的卖,还可以定制。。参照发动机缸盖螺栓拧紧。。若干螺钉同时拧紧。

网友A:
一个多轴器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一个回来拆拆看,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多轴器就可以了

但是我想要把两个相对的螺栓拧紧,它们不在一个平面上只是在同一轴线上,多轴器是不是只可以拧紧同一平面上的螺栓呢?

网友B:
问题描述不清楚^_^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不清楚^_^

就是我想做一个多件对向联动拧紧,但是需要结构简单强度大,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
自动伺服电动拧紧轴,拧紧机

网友:
通过连轴器.具体可交流 关于拧紧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