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一下本机构同步带的作用

楼主(2019-04-21):
请教一下,这个机构的同步带的作用是干嘛用的,没搞明白????
目的:将传送带上的工件旋转90度并转移到下一道工序。此时,夹紧机构进行180度自转,转移时不相对于传送方向改变工件方向。
动作:夹具下降→夹持工件→夹具上升→90度转移旋转、180度夹具旋转→夹具下降→松开工件→夹具上升。
主要零件的计算过程
脉冲马达承受的惯性力矩较为重要,马达的选型计算如下所示。
90度角的移动时间 t0:0.5sec
加速时间 t1:0.1sec
摆动零件的惯性力矩:JL=4.16×10 ⁻2  ㎏・㎡
动作角度:θ=90°、脉冲马达的最小步进角:θs=0.072°
动作脉冲数:A=θ/θs=1250脉冲
运行脉冲速度:f2=A/(t0-t1)=3125Hz
运行速度:NM=θs/360×f2×60=37.5r/min
所选马达转子的惯性力矩:J0 = 1.1×10-4
马达的齿轮比:i = 1/10
计算加速扭矩:Ta = (J0・i 2 +JL)/9.55×NM/t1 = 2.065N・m
计算所需扭矩:TM = Ta×安全系数 = 4.13N・m (此处将安全系数设为2)
根据马达扭矩特性表选择马达时,无问题。
确认惯量比:JL/(J0×i 2 ) = 3.78 ≦ 10 无问题

网友A:
同步带传动是实现蓝色的零件在摆臂转动时,旋转45度、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传动是实现蓝色的零件在摆臂转动时,旋转45度、90度。

还是不太明白   不能直接用电机控制旋转呢   为什么加上同步带呢

网友:
注意蓝色产品有个掉头的左右,蓝色产品如果有前后方向的话1.假设来的方向是沿着输送带出来,换个角度90度之后。就是外部的公转90度,由于同步带的存在,产品本身也自转了180度。实现了掉头的作用,
2.公转90度+自转18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不能直接用电机控制旋转呢   为什么加上同步带呢

看4楼的解释,更清楚,更具体。

网友:
刚好能把零件掉个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不能直接用电机控制旋转呢   为什么加上同步带呢

这样少个电机,这只是米思米的方案例子,可以参考,实际运用过程中看情况的啊

网友:
给4楼点个赞

网友:
4楼解释的很清楚了。这个结构挺有意思。

网友:
请问怎么才能搜到这个案例?

网友:
实际上一个电机带动旋转和转向移动,电机直接和联轴器带动的是工件旋转位置,同步带轮起工件180度旋转,同步轮比例是1:2,所以电机在和联轴器旋转45度时,工件旋转90度,电机在和联轴器旋转90度移动到位,工件旋转180度  ,简单动作就是:夹具下降→夹持工件→夹具上升→45度转移旋转、90度夹具旋转、90度转移旋转、180度夹具旋转→夹具下降→松开工件→夹具上升

网友:
|冷月梧桐发表于 04-21 19:35注意蓝色产品有个掉头的左右,蓝色产品如果有前后方向的话1.假设来的方向是沿着输送带出来,换个角度90度之后。就是外部的公转90度,由于同步带的存在,产品本身也自转了180度。实现了掉头的作用,

2.公转90度+自转180度

前面同步轮是如何带动的呢!同步轮不是直接带动红色产品吗?怎么会带动摇臂

网友(点评):
自转和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