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关于Mechanical挠度线按钮求出最大应力的问题

楼主(2019-04-21):
我用AutoCAD Mechanical 2013 对60X140的槽钢求挠度,我分别对槽钢的方向1和方向2施加10000N的力如图一图二所示,力作用在方向1时求出的最大应力是141.61mpa,力作用在方向2时求出的最大应力是22.97mpa。是不是求解的最大应力两个情况颠倒了?我感觉软件应该是不会出错的,这个“最大应力”求的是什么?是不是我理解有误?

网友A:
应该是反了,槽钢立着放变形量小。最大应力=最大弯矩/截面抗弯系数,越小越安全。

网友B:
结果是对的,最大应力应该是求得最大弯曲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是对的,最大应力应该是求得最大弯曲应力

这个最大应力难道不是求的这个情况下槽钢受到的最大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反了,槽钢立着放变形量小。最大应力=最大弯矩/截面抗弯系数,越小越安全。

是啊,槽钢1方向的抗弯性肯定比2方向要好,但是软件为啥求出来会是这样呢,软件应该是不会错的呀

网友(点评):
去材料力学找一道例题,你算一下,软件是经过很多测试的,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