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工程图

楼主(2019-04-21):
求教各位大佬,像这种钣金件除了基本尺寸,材料标注外,形位公差还需要标注什么?还有技术要求?

网友:
展开对就可以了,还有啥要求

网友:
加工面和非加工面的粗糙度要求;棱角倒钝。

网友:
钣金件尺寸一般标注在截面图上
技术要求上增加去毛刺、表面处理

网友:
如果你是产品设计部门,不是生产工艺部门,展开图可以不画,尺寸标在零件三视图上就好。找点老的图纸看吧。

网友:
钣金件工程图,标出总体尺寸,折弯尺寸就可以了,其他基本都不用标,直接激光切干就完了,切完后数控折弯

网友:
钣金不用标那么多,三维画对了,出二维直接激光干出来了

网友:
尺寸是由产品装配决定的,单个零件没有什么好标的,有三维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样标会被折弯的骂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