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支撑侧的疑问?

楼主(2019-04-21):
米思米上的丝杆支撑侧的支撑座,轴承是怎么固定在支撑座里的,别人是怎么装进去的,看不清是怎么固定的,还有,我们自己设计支撑侧的支撑座时,里面的轴承两端都要固定好,还是可以只固定好外端,内端用丝杆顶住,不让掉出来就可以,

网友:
支撑座的轴承可以前后活动的,具体的轴承位置靠丝杠尾部的轴承位和卡簧来确定的。
固定座的就是一个台阶和端盖压紧轴承外圈

网友:
支撑侧只固定轴承内圈就可以,一边是丝杠台阶,一边的卡簧

网友:
轴向是可以活动的。
你可以仔细看它的3D档。

楼主:
|心随你~~发表于 04-21 19:57支撑侧只固定轴承内圈就可以,一边是丝杠台阶,一边的卡簧
是孔用卡簧卡住轴承?还是用丝杆上的轴用卡簧。如果用丝杆上的轴用卡簧,轴承运动的时候会不会左右晃动。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4-21 19:47支撑座的轴承可以前后活动的,具体的轴承位置靠丝杠尾部的轴承位和卡簧来确定的。

固定座的就是一个台阶和端盖压紧轴承外圈
用丝杆的轴用卡簧?丝杆的卡簧间隙是大于卡簧厚度的,轴承转动时不会左右晃动么?是不是应该在支撑座用台阶或孔用卡簧和丝杆台阶把轴承固定。这样就不会晃动

楼主:
|机械社区618发表于 04-21 20:52轴向是可以活动的。

你可以仔细看它的3D档。
轴承可以轴向活动?只是用丝杆的台阶,跟丝杆上的轴用卡簧限位?

楼主:
我看到这2D,这上面的图片轴承跟轴承座是固定的啊,轴承镶在里面了,当时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支撑侧只起到支撑作用,一端轴肩,一端轴用卡簧。丝杠在高速运转的时候会受热膨胀,一般不两端轴承都固定。

楼主:
|zlf00发表于 04-22 08:43支撑侧只起到支撑作用,一端轴肩,一端轴用卡簧。丝杠在高速运转的时候会受热膨胀,一般不两端轴承都固定。
谢谢????

网友:
固定方式跟受力、转速、精度要求等都有关系,有好几种方式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这2D,这上面的图片轴承跟轴承座是固定的啊,轴承镶在里面了,当时是怎么做出来的

轴承在轴向是没有受到支撑座的限制的,就是说,可以前后动,但是呢,丝杆穿进这个轴承后,丝杆的一端顶住轴承的一边,而丝杆穿过轴承的那端有个放扣环的槽,把扣环放进去之后,这个轴承就在理论上动不了了。只是随着丝杆热膨胀的伸长而伸长。
这是比较常见的中高精度的丝杆固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