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推到升降机构的角度几何关系

楼主(2019-04-21):
请问如何根据这个剪叉升降机构的受力图,推导出公式,这两个角度θ和φ的几何关系?谢谢!

网友:
这样推导很繁琐,如果你仅仅是计算油缸的顶升力是否满足要求,可以在三维中模拟,例如三维模拟中,油缸伸出2mm平台升高10mm
则油缸的顶升力为F=10G  /2=5G  如果不满足要求可更换油缸或者重新调整油缸安装角度。

网友(点评):
G为平台和重物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