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设备上用的上液压马达

楼主(2019-04-22):
请问一下工程机械什么设备上用的上液压马达和液压传动装置

网友:
吊车。。。。挖掘机。。。。

楼主:
|parkorliu发表于 04-22 09:12吊车。。。。挖掘机。。。。
好的,谢谢

网友:
风力发电机

网友(点评):
液压传动装置吗

网友:
刹车装置与转向装置

网友:
传动装置上就能用到,比如电机驱动,柴油机驱动的可以换成液压马达驱动。

网友:
工程机械上动力传动系统几乎都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