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箱体如何保证密封性

楼主(2019-04-22):
请教各位行业大神,钣金焊接箱体保证需要密封性,因为焊缝太多,或者连续太长因为壁薄会有较大变形,这种问题一般怎么处理?对钣金工艺不太了解

网友:
一般都是需要加筋条的,稍微能缓解一点变形量

网友A:
涂胶,加密封条等。

网友:
优化减少焊接数量

网友B:
加密封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胶

什么胶?需要特殊处理吗,、?后期会不会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胶,加密封条等。

密封条是什么材质呢、、?密封条是粘接上去的吗?
焊接---粘胶密封---喷涂,是这样的流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密封结构。

老兄,能具体点儿吗/?不大明白啊

网友(2019-08-05):
需点防漏水时可以用防水胶或者EPDM胶条。还可以设计防水迷宫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