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求解

楼主(2019-04-22):
需要红色圈里的5kgf力,求凸轮的水平体力,附图是我分析的,总感觉哪里不对,求指教

楼主:
我的天,没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没人吗

没错,就是这个数值。

网友:
把图里构件做个简要描述吧。

网友:
不知道你是分析整体机构的动力,还是要分析单个的零件受力变形。
两者的分析对象不一样,其意义也不一样。

一个属于理论力学范畴,一个是属于材料力学方面的。

网友:
至少还要加摆臂的重量吧,再乘一个传动效率

网友:
首先,有两个问题需要确认:

1. 120和60中间的地方是转轴吗?
2. 左侧跟滚轮(滚子随动器或者小轴承)接触的地方是一个水平的平面吗?

如果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话,你的分析结果是对的,右侧需要加一个10N的力,左侧会产生5N的力。这里没有里的分解,只是一个简单的力矩平衡

只不过,你标注的10N的力方向是反的,方向应当是竖直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