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平面贴合的压力分布及治具设计

楼主(2019-04-22):
如题,现有PCB板表面需要贴合Flex,要求压力值20kg并保压2s。在这里主要想请教一下A方案情况下,4个区域单独的压力值该如何计算的呢?

网友A:
贴的FLEX是什么东西,我们常用方案,气缸加滑轨的方式保证压合面垂直,力的话需要气缸选型,伺服的力算的是扭矩吧????不确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的FLEX是什么东西,我们常用方案,气缸加滑轨的方式保证压合面垂直,力的话需要气缸选型,伺服的力算的是 ...

气缸的输出力不稳定,用伺服+压力传感器的组合可以让压力稳定并显示.伺服的话就是用扭矩换算成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的输出力不稳定,用伺服+压力传感器的组合可以让压力稳定并显示.伺服的话就是用扭矩换算成推力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