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件去毛刺问题

楼主(2019-04-22):
这是一个PEEK的注塑件,表面有很多沟槽。也不知道这种东西一个模具出来的,偏差会有多大。分型面的地方有一圈毛刺。现在都是依靠人工用小刀刮,效率太低了。准备做一个自动化设备。各位有什么高招?在下的想法是做一个成型刀片,工件定位后,利用成型刀依次就把毛刺刮去了。但是我担心这种复杂形状的成型刀会不会被沟槽卡住,从而导致切削力巨大,甚至把刀片挤碎了。

网友:
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
新开一副模具吧

楼主:
要去毛刺啊,和模具没有关系。

网友A:
这种之前遇到的。如果你的零件要求精度高,可以要求供应商把浇注口留在不常用面,然后加工。另外,你的刀具可以做成随零件形状的刀具,就怕伤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之前遇到的。如果你的零件要求精度高,可以要求供应商把浇注口留在不常用面,然后加工。另外,你的刀具 ...

现在要做的就是去毛刺,不在模具上弄。

网友:
刀模做一种和工件剖面形状一样的刀模,刃口平行于轴线

网友:
下点功夫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不要一个刀片完成所有面,分成多个刀片。所有向上的面一个,向下的一个 外圆一个,槽内圆一个。刀片夹具或产品固定治具设计一定的缓冲机构。

网友B:
调整注塑参数。修整模具。刀片去毛刺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C:
我们做的去毛刺的是用电机带着一种杜邦丝毛刷的一直转,产品送过去刷,要看你毛刺厚度,表面要求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注塑参数。修整模具。刀片去毛刺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

分型面的毛刺没办法消除,你不要异想天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的去毛刺的是用电机带着一种杜邦丝毛刷的一直转,产品送过去刷,要看你毛刺厚度,表面要求怎么样。

这个太小了,也能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太小了,也能刷?

可以买一点刷头试试

网友:
刀片倾斜一定的角度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