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前辈,怎么算电机功率

楼主(2019-04-22):
各位前辈大佬好     现在已知最大载重是m=6kg,摩擦力系数μ=0.17。是先设计电机吗?还是先设计齿轮齿条?

网友:
还要说一下速度,然后你这种结构方式要坐等大神

网友:
速度-传动比-扭矩-电机

网友:
图有点难懂,加上速度,估计高中物理老师才会

网友:
先确定速度,然后选用齿轮的模数和齿数,最后确定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