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列特征标注

楼主(2019-04-22):
SolidWorks工程图中怎么标注阵列特征,烦请路过的大神指点,最好带详细步骤。在此谢过!

网友A:
引用特征尺寸,但有些阵列特征直到最近几版才能引用特征尺寸

网友B:
参照机械制图G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特征尺寸,但有些阵列特征直到最近几版才能引用特征尺寸

是否方便提供具体操作步骤,我是机械新人不太熟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机械制图GB文件

有相关电子文件或者链接吗?

网友C:
把每一个阵列特征组作为单独的单元标注清楚,然后把阵列特征组作为一个整体去标注。只要把图中结构元素能表达清楚就行,没有统一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每一个阵列特征组作为单独的单元标注清楚,然后把阵列特征组作为一个整体去标注。只要把图中结构元素能表 ...

还有像方形通孔阵列,不规则形状阵列哪些特征有没有什么标准?你这边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像方形通孔阵列,不规则形状阵列哪些特征有没有什么标准?你这边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借鉴一下

没有标准。别太拘泥于标准,工程图中的结构元素能表达清楚,让车间工人能看懂就行。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追问:这两个方形通孔可以这样标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