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问题

楼主(2019-04-22):
现在数控车床  才用涨紧方式,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车后产品,涨紧的定位孔与外圆的同轴度差了0.33左右,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现在排除了一下问题:产品外圆加工后圆度很好,车床跳动也打了也是好的,是否可以排除车床主轴跳动的问题。

网友:
是打的涨套的跳动吗?

网友A:
看样子车的是叶轮吧。

可能是小芯轴和大芯轴间隙大了。
打表的时候,不会产生多大问题。
车的时候,产品受力,产品和小芯轴会向受力方向移动。
锁不紧,会移动,直到接触大芯轴为止。
锁紧了,会移动,直到接触大芯轴,或者小芯轴到弯曲极限为止。

产品座,和大芯轴,就平面连接,靠摩擦力提供径向力,不够。
它们之间,用一个台阶过渡连接,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夹具不知道是自行随便玩的还是专业夹头公司做的?
图很简陋,看着就是不对路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工件压根就没有用到涨紧定位,

那个螺杆和涨紧套的间隙有多大?

涨紧套内孔和工件没有同轴定位吧?

几十丝的跳动也是可以有的

网友:
打表一下涨套的锥面,一定会有跳动的,盘根端面螺栓松一点,架千分表,尼龙锤调整锥面跳动,达到你的精度要求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车的是叶轮吧。

可能是小芯轴和大芯轴间隙大了。

看着很有道理。

网友:
应该是工装设计不合理,导致零件同轴度差。

网友:
估计工装问题

网友:
涨紧套与夹头间没有同心定位,同心度尺寸每次装夹都会不一样的!
涨紧套与夹头间加个小台阶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