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设备起吊问题

楼主(2019-04-22):
请教大神

已经知道设备重量为2580kg,样子如图,需要插入两根圆钢(红色圈圈)把设备吊起来,圆钢的直径需要多大的呢,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初入职场毫无头绪

网友:
25mm以上,估的

网友:
要考虑圆钢伸出长度和吊带的位置。吊带可能被设备的棱边划断(经历过这样的事故),也可能设备的外壳被吊带给挤扁了。圆钢直径直接按材料力学公式计算就可以了,安全系数2-3

网友:
楼主做一个受力图去分析,两根圆钢穿过设备,是从两根圆钢的两端竖直向上起点还是2根吊索的固定在4根圆钢两端,中间由吊钩吊起?把设备重量均布在两根圆钢的端点上,判据是起吊后圆钢挠度小于等于圆钢长度的1/300(参考)。

网友:
这点重量强度一般不是问题,型材找根管子都行了,考虑重心和和偏载移动。

网友:
吊装这个,钢丝绳不能紧挨着架子,要比设备的架子宽一点,因为起吊的时候钢丝绳上端要挂在吊钩上,所以钢丝绳是斜的,会给架子一个横向的力,一是有可能回挤怀设备,二是会划伤设备的油漆。因为有一定的外伸部分,这个杠子要承受一定的弯矩,你要想准确的数据,你的图给的尺寸不够,还需要宽度尺寸和钢丝绳的长度。

感觉用50~60的圆钢,或70~80壁厚10的钢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没长度方向尺寸,一般应该不会太长,三吨用60直径圆钢可以了,不过现在设备很少用吊机吊,绳子容易让设备上面罩壳类变形,一般都是用叉车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