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皮带传动

楼主(2019-04-22):
在平皮带传动中,主动轮放在侧边和放在中间有什么区别?需要大神解答一波!个人觉得负载时一样的,只是放在两侧与中间就传递滞后有不同,请各位大哥参与讨论!!!

网友:
好想学这一招,同求解答

网友:
接触面积不一样吧,放在两侧摩擦面积更大啊

网友:
负载很轻我觉得都行。是不是光伏行业用的输送机?

网友A:
都行吧,放在中间还要多加两个惰轮,成本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行吧,放在中间还要多加两个惰轮,成本多点

我的意思时哪种好?

网友:
一般都是放在中间吧,这样电机效率会高一些吧。反正我们都是放在中间

网友A:
|t2008011416发表于 04-22 19:17
我的意思时哪种好?
逆时针转就放在左边好,顺时针转就放右边好,顺时针逆时针都转就中间好

网友:
其实轻载的情况,保证皮带轮在【拉】承载的皮带是最好的,但因为负载轻,影响其实并不大

网友:
常规是驱动轴要在皮带输出端。

网友:
放在一侧,是为了保证上部皮带绷紧,放在中间有一半就不会绷紧了,容易打滑

网友B:
不管是那种工况,皮带一定要是拉动负载,而不是推动
轻载的时候区别还不会很大,重载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发现区别,拉动的时候,负载前后的皮带都是张紧的。推动的时候,负载一侧的皮带是紧张的,另外一侧确是松弛的。
负载越大,区别越明显

网友:
看使用情况,我2种都设计过;设计在中间视觉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那种工况,皮带一定要是拉动负载,而不是推动
轻载的时候区别还不会很大,重载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 ...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那种工况,皮带一定要是拉动负载,而不是推动
轻载的时候区别还不会很大,重载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 ...

不管在中间还是两侧都是拉动负载吧

网友(点评):
放大测试法。。。你拿根皮筋试试再看自己说的合不合适。再想想为什么。这也是生活常识之一。

网友C:
皮带设计时候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做“包角”
“包角”大小决定皮带传动的安全性,放一段时候包角大,更安全。放中间包角小,需要配合惰轮调整包角大小。
你再去看一下传送带设计就明白了。
推荐放两端,尺寸空间不满足才会放中间配合惰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设计时候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做“包角”
“包角”大小决定皮带传动的安全性,放一段时候包角大,更安全。 ...

嗯,谢谢。放中间的话就是要增加惰轮来加大包角。我的意思是在传递效率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放中间和放两边),哪个更有利!

网友:
通过包角可以大约算出皮带与动轮和惰轮的接触面积。原则上可以算出来损耗功率的大小。
不过时间应用中由于数值区别不大都不会算。给定一个安全系数以后,效率了基本都认为是一样的。
这时候的布局主要考虑其他方面因素,比如成本与布置空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管在中间还是两侧都是拉动负载吧

在中间就肯定不是拉动。在两侧就要看皮带的转向,主动轮在运行方向同向就是拉动,反之就是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中间就肯定不是拉动。在两侧就要看皮带的转向,主动轮在运行方向同向就是拉动,反之就是推动

懂你意思了,图上这种结构还是放在运动侧效果好

网友:
看使用要求

网友:
放中间好一点

网友:
要看情况吧,我一般是放在两端。

网友:
皮带包角不一样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皮带承载物位置的范围,离驱动轴越近越好。

我拉了,等半天她才颤颤悠悠地跟过来,着不着急?

另外,堕辊,能少一个就减一个。因为,它本身也有惯性的。

而且,调那一大堆辊子的平行度来防止跑偏防止皮带单边磨损,够折腾了。

网友(2020-03-07):
引用 网友A:
逆时针转就放在左边好,顺时针转就放右边好,顺时针逆时针都转就中间好

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