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9-04-22):
各位大神,小弟遇到问题想不通,项目用到风机,选用的风机出口压力为1900pa,风机出口连接塑料软管,我理解的就是塑料软管内的气体压力为1900pa,管外标准气压为101kpa,这样的话管外压力大于管内压力,导致塑料软管被压瘪,请问我这样理解对么。求大神给与正解

网友:
怎么可能对,风机风压是相对压力吧,相对于大气来说是1900Pa,绝对压力应该是101kPa+1900Pa。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吧。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好像没毛病。

网友:
肯定不是,管内部也和大气连通的,即使风机不工作也是内外压力平衡

网友:
楼主先把相对压和绝对压整明白吧。按您的说法,人永远吹不起来气球……还容易被气球给反杀了,我的天 ๑乛◡乛๑

网友:
大气压+风机额定输出风压。 风机风压不一定能达到1900pa的,主要看风道的阻力。如果风阻让风压超过1900pa,风机流量会减少

网友:
风机排气压力是风机将其进口压力经过增压一定数值后排出的气体压力,风机进口压力是通过吸气过滤器从大气吸入的。所以风机排气压力是在大气压力基础之上增加的一定压力后达到的压力值。当然这个值大于大气压了,楼上已经有社友解释了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很善于思考

网友:
风机选型出来的一般都是表压,不是绝压

网友:
对的。所以很多真空管,或者其他管道有内压外压差的,管道本身都能承受一定的内外压力。而且有的管道只能承受内压有的只能承受外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