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用分割工具,拆分这个零件,方便焊接,谢谢

楼主(2019-04-22):
(图片)

楼主:
这个手动拆分的

楼主:
就是讲整个零件,拆分为几个单独的,可以折弯的零件,再焊接。

网友A:
重画一个吧,也不费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讲整个零件,拆分为几个单独的,可以折弯的零件,再焊接。

折弯零件角那不是边钣金了吗

网友C:
首先要看整体有哪些分件组成,

需要折弯的,且能够折出的部分作为一个整体,

然后转换成钣金即可,

其它的焊接件不要采用合并特征,

插入焊件,出图时即可自动标出分件

然后编辑分件明细表

网友:
SolidWorks自带分割工具应该也行,soldworks功能太多了。

网友D:
为什么不 用焊件模块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得,自己拆图,妹子

好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画一个吧,也不费事

重画很多孔位,定义尺寸,还要一个一个量,费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零件角那不是边钣金了吗

是哦,转换为多个钣金哦,再焊接起来的,成为一个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 用焊件模块画图

用的实体画的,再转为钣金的。想用分割命令,局部分割,转为单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看整体有哪些分件组成,

需要折弯的,且能够折出的部分作为一个整体,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明智的,操作起来就差个。1、想用局部分割。
2、拆为多个实体,再转为钣金。

3、焊接钣金。

网友(点评):
厉害!就是这样弄成几个钣金焊接而成

网友F:
可以试试先另存几个零件,然后把不需要的切除掉。最后组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先另存几个零件,然后把不需要的切除掉。最后组装起来。

不错,这也是种方法,手动的,可以的

楼主:
有没有低版本的2014板的,谢谢。有步骤吗

网友:
这样的图谁画的谁自己分割出图,如果谁把这图发我让我搞,我就打爆他头,好好地钣金命令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