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Ni2MoA正火齿轮出现周期开裂

楼主(2019-04-22):
各位大神求救!
20CrNi2MoA正火粗滚 留0.8mm磨量进渗碳,出现沿水平方向开裂
齿轮出现周期开裂
求助各位大神帮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为什么不调质?

网友:
和坯料锻打方法有直接关系。在锻打为盘状后,必须再径向锻打,这样交替进行,材质的纤维性才好。
如果单方向受力,那另一个方向就容易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