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球阀模型

楼主(2019-04-22):
那位有类似的手动或电动,气动球阀3D模型

网友:
系统建模用模型不必把所有细节都做出来,只要把法兰尺寸,连接尺寸和总体结构尺寸做准确就行。

网友:
网上下这个没毛病。

网友:
有外形尺寸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下载呀,一大把

来个网址,百度没找到,先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