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的配合

楼主(2019-04-22):
各位,你们做的定位销会脱落么,公差定的是多少,装配时要上胶水么?

网友:
m6配合,不会掉出来

网友:
螺丝锁住不就好了

网友(点评):
定位销的定位精度比螺牙高很多,螺牙拧紧是会产生移位的

网友:
如果是用于易损零部件的快速更换定位的,一头会弄成过盈,或者配一下,找个过盈的销钉。
如果只是装配时的定位,看要求我基本用过渡公差。

网友:
需要经常拆卸吗?销孔用基孔制H,销选择k或m配合。k用于没有间隙的过渡配合;m用于具有小过盈的过渡配合,主要用于精密定位。设计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要太死板。

网友(2020-05-13):
误点,不想下载,也扣威望值啊,管理员呢,这个不合理啊

网友(2020-08-29):
好多小加工厂做的销钉孔很不合格,标注负公差的做大了,标注正公差的做小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地方上胶水也正常,
要求高的地方一般是一边紧配一边松配

网友:
我们统一使用g6销子,对于防止脱落的地方采用M7的孔,一般的地方采用H7的孔即可

网友(2021-11-08):
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