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运动仿真时,碰撞停止能否实现?

楼主(2019-04-23):
就是模拟现实,比如连杆机构运动的时候,实体和实体碰撞的话会停止(鼠标拖不动实体了)。
solidworks能否实现?

如下图是一个气缸
可以用配合里的“高级配合”来设定,但是如果很复杂的情况下,全都设约束会累死的。
所以能不能真的仿真?让电脑认为这真的是“实体”,发生碰撞就会卡住。

网友:
motion分析添加约束是必不可少的,不好的约束影响分析得出的数据。使用碰撞当然也可以。添加接触就可以了。

网友:
距离约束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一个字:能

网友:
我也是用距离来约束的。

网友:
在高级配合里宽度配合,约束改为自由。可以实现气缸杆在气缸中自由滑动不出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