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觉得这是很不合理的设计,请指教

楼主(2019-04-23):
一块钣金上打了32个螺纹孔,其中有M3、M4、M5孔若干,个人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在于1、孔位排布不规则,孔位标注和加工都非常不方便,加工也容易出错;2、M4螺丝与M3、M5之间没有太明显的力学性能表现,在绝大多数下是可以做到统一螺丝孔的;3、最后感觉每个机械工程师都是相互看不起别人的设计,是否有理?

不合理孔位设计

不合理孔位设计

网友A:
有些外购件螺纹孔就是这样你怎么办,为追求标注和视觉美观不考虑别人的排布和需求。都是相对的,看你怎么取舍

网友B:
确实不合理
1,标注,至少也要写清楚每种尺寸有几个,另外,尺寸比较接近,应该涂色了
2,没必要弄出三种螺纹孔,最多两种足够了,3和5。
   面板上开螺纹孔本身就该避免。
   一排弄出三个螺纹孔没必要,除非插座有三个孔,好像没有这种插座
这种面板设计多了,就有感觉了。这样的设计找骂呢

楼主:
看着这张图就不想出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外购件螺纹孔就是这样你怎么办,为追求标注和视觉美观不考虑别人的排布和需求。都是相对的,看你怎么取 ...

所以这就考验设计师结构设计和布局的能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合理
1,标注,至少也要写清楚每种尺寸有几个,另外,尺寸比较接近,应该涂色了
2,没必要弄出三种 ...

只看一张图你就能判定螺丝孔大小和位置不合理?
外购标件本身就是M3,M4,M5的螺纹孔呢?
外购标件只能安装在那里或者说安装在那里最合适呢?

网友D:
1.不规则有时候是零件决定的,位置不规则也不是很麻烦,尺寸全按坐标来标就好,到0.1mm就好,出现0.01mm的就感觉有点别扭了。数控都是直接到位置,人工摇的也是找坐标就好。觉得标得乱的话可以不同螺丝用分别的视图标注。
2.螺钉孔能一样最好,几个的话方便就改一下,标准件配的大小也可能不一样,装的东西多就不强求了,没必要纠结。
3.能实际生产的就是好设计,成本低,效率高,又好看的是更好的设计。觉得别人的差可能是能在别人的设计上改进,这很正常,人家可能是无中生有设计出来的,难度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合理
1,标注,至少也要写清楚每种尺寸有几个,另外,尺寸比较接近,应该涂色了
2,没必要弄出三种 ...

有同感,看着图就没有一点想出图的激情

网友:
确实不太合理,不过最好和设计者进行沟通看是否可以优化设计,没有看到具体装配,只看零件图,看不出啥

网友E:
标准件安装规格就是M3 M4 M5,就是需要安装在那里,难道就为了你说的美观就全都改了?

能实际生产就行了,哪来那么多条条框框?

要是批量生产的话还能花点时间优化下,要是非标设备用的,就这么一两件,谁去管这些东西。

再说了,又不一定是人手加工。如果是数控,CAD图往电脑一扔,剩下的都是电脑的事情,电脑才不管你孔位排布呢。

网友(点评):
有道理, 干就是了。较劲个啥。美观不美观,非标先注重性能。

网友F:
单拿一张图纸来讨论合理不合理就是耍流氓

楼主:
除了红色的标注以外都是非标件配合的

实际应用场景

实际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拿一张图纸来讨论合理不合理就是耍流氓

认同,请看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看一张图你就能判定螺丝孔大小和位置不合理?
外购标件本身就是M3,M4,M5的螺纹孔呢?
外购标件只能 ...

实际应用是只有三个标准件,其他孔位都是非标件配合、辅助气路和电路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应用是只有三个标准件,其他孔位都是非标件配合、辅助气路和电路走线

好吧,没仔细看下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不规则有时候是零件决定的,位置不规则也不是很麻烦,尺寸全按坐标来标就好,到0.1mm就好,出现0.01mm的 ...

当然,这不是错误,我的意思是应该是可以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准件安装规格就是M3 M4 M5,就是需要安装在那里,难道就为了你说的美观就全都改了?

能实际生产就行了 ...

如果是与标准件配合,那确实会比较难优化,但并不是不可能,而这块板实际的应用就是大多数孔位都是与非标配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看一张图你就能判定螺丝孔大小和位置不合理?
外购标件本身就是M3,M4,M5的螺纹孔呢?
外购标件只能 ...

只看一张图你就能判定螺丝孔大小和位置不合理?
外购标件本身就是M3,M4,M5的螺纹孔呢?
外购标件只能安装在那里或者说安装在那里最合适呢?

我是按照电子机箱来考虑的
元件上有很少有一排三个孔,只有一排。所以估计是用来固定自制件。那么自制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为什么不能用螺母紧固。要知道小螺纹拧几次就会倒牙了。
外购件怎么布置,需要和电气商量着来。
如果外购件需要装在座、托一类的零件上,那这种零件的尺寸就是机械的说了算。
按照经验,M3(包括M3以下)尽量不用;面板上尽量不要有螺纹孔。座、托类的零件尺寸能统一就需要统一。如果是电子元件,也应该尽量买尺寸统一的,至少买过孔,可以装螺母的
楼主既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应该了解产品情况。估计尺寸可以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红色的标注以外都是非标件配合的

然而M3和M5恰恰是红圈里的标准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与标准件配合,那确实会比较难优化,但并不是不可能,而这块板实际的应用就是大多数孔位都是与非标 ...

从你上边给出的图来看,有一些螺纹孔,比如气缸、电控阀、感应器安装用的没得改,标准件是多大的,就要用多大的。

但是安装气缸的那两组部件、还有安装按钮的钣金件看起来是加工件,对应的孔大小有需要的话,做下变更其实问题不大。

我不了解钣金件的厚度是多少,如果较薄的话,其实M4孔会比M5孔更好,锁紧螺纹圈数多上1圈效果也是大不一样的。

螺纹孔位置其实是有优化空间的,毕竟除了3个气缸,一个感应器外,其余的部件安装位置并没有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你上边给出的图来看,有一些螺纹孔,比如气缸、电控阀、感应器安装用的没得改,标准件是多大的,就要用 ...

这块钣金3mm厚

网友(点评):
3mm板,M5螺纹,才有几个牙?也就三个吧。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一张图你就能判定螺丝孔大小和位置不合理?
外购标件本身就是M3,M4,M5的螺纹孔呢?
外购标件只能 ...

我这边也是说了自己经常遇到的一个现象,提出自己的一点疑问的,这样类似的现象个人感觉是有很大的优化空间的

楼主:
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没出现过什么问题,也就是起固定作用而已,没什么太大的受力

网友:
看大家讨论挺热烈的,我觉得吧,外购件的孔位尺寸已经限制了,我们能做的只是布置外购件的位置。有时候为了把外购件布置的整齐好看,孔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的样子,比较我们一般看到的都是外购件本身,而不是螺钉、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看一张图你就能判定螺丝孔大小和位置不合理?
外购标件本身就是M3,M4,M5的螺纹孔呢?
外购标件只能 ...

觉得回复的有道理,我也是这样想的,哈哈,真的有时候根据空间布局还真就是那样的

网友:
最好是统一的螺纹标准,便于后期安装维护,更换备件也方便,大批量采购成本也会降低

网友:
3楼7楼正解

网友G:
光拿一个板就说事这岂不是在耍流氓?上面装的啥零件你知道?用的什么规格的螺纹你知道?难道买的标准件为了配合你统一螺纹定做标准件?
尔非鱼焉知鱼之乐?

网友H:
我觉得楼主有点抬杠的感觉。图上M3/M5都是标准件的安装螺丝孔,其他件考虑工件大小用M4孔很正常。非标首先考虑是整机的实用性和功能性,然后才考虑布局的美观性,最次才会考虑螺丝孔的布局美观性。非标设计,时间都是非常紧凑的,没谁有这么大的精力会去完善楼主想要的那种螺丝孔布局的美观。

网友:
你没见过更乱的。当一个设备或仪器,所有的安装都在一个底板上,你想不乱都很难。满足使用要求即可。

网友I:
对于太多的孔,图幅又不适合变得更大来标注上尺寸,孔表就是一个让幅面更清洁的选择。对于搞CNC的,几乎就不看图了,直接按上面的坐标输机编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拿一个板就说事这岂不是在耍流氓?上面装的啥零件你知道?用的什么规格的螺纹你知道?难道买的标准件为了 ...

这里没有说一定按一个规格的螺纹孔,只是讨论在布局或者选型方面有没有更好的优化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楼主有点抬杠的感觉。图上M3/M5都是标准件的安装螺丝孔,其他件考虑工件大小用M4孔很正常。非标首先 ...

那如果其他孔位在相近布局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用M3或者M5呢

网友(点评):
这个当然,螺丝孔大小取决于配件的大小,没有硬性规定,很大程度取决于设计师喜好。但有时确实会考虑M3太小M5又太大而折中用M4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于太多的孔,图幅又不适合变得更大来标注上尺寸,孔表就是一个让幅面更清洁的选择。对于搞CNC的,几乎就 ...

这个方法认同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其他孔位在相近布局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用M3或者M5呢

个人觉得在一块区域可以使用同一种规格的螺纹孔的

网友:
对第一点有不同意见:有可能这块钣金上安装的其他零件的安装孔就决定了这些孔的分布;

对第二和第三点意见表示赞同,螺丝规格相近的可以统一成同一种规格,加工方便,不易出错,也便于标准件的管理。

网友J:
没有位置尺寸,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位置尺寸,怎么加工?

这个是还没有标注尺寸的

网友K:
看着一块板你就能评价合不合理也是醉了,至少你要放到产品中评估其合理性再下结论吧。最后一句话倒是说对了,估计你也是这种心态才会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这种评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着一块板你就能评价合不合理也是醉了,至少你要放到产品中评估其合理性再下结论吧。最后一句话倒是说对了 ...

额,后面有具体的使用场景的

网友:
主要还是看上面要装什么吧

网友:
很正常啊

网友:
楼主最后一句话就好比 每个司机都觉得别人开车开得SB 一样

网友:
感觉跟外购件有关系,有些东西都是标准的,只能去迁就,但是螺纹孔的标注可以用一个孔表什么的标识,看着也明朗些

网友:
这样的螺纹制造人员在攻丝时肯定会不停的断丝锥,不停的骂娘,设计与设计之间是互相鄙视,设计与制造之间才是互相坑,互相伤害!

网友:
钣金件上的螺纹孔是依据安装在钣金件上的零部件的孔大小,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实有需要几种规格的螺纹,那只能标注清楚了,把他们区分好

网友:
我估计,主要是因为需要安装的零件螺纹孔大小及距离不统一产生的,当然钣金是让步于这类核心零件的

网友:
赞成将三种丝改为M5,减少换刀具次数,如果丝位置能改为规整的更好,看具体情况定。

网友:
这个是根据安装零件决定的,就像笔记本上面的不同孔,看起来是乱,但必须这样才行

网友:
你拿一个零件在这里评判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这个零件放在整个产品里看才合理。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孔,大小不一,位置凌乱总有他的道理。你这样的只管评价一点意义都没有,很多时候不是你想怎么设计就可以怎么设计。
设计要兼顾的东西太多了,虚心一点,好好学习,别先学会指手画脚。

网友:
乱是有点乱,但未必不合理,如果用的是市购品,螺丝、孔位就不是设计说了算了。
优先保证的是装完整体的美观,螺丝孔位,靠边了

网友(2019-06-04):
去问问设计师吧

网友(2019-09-25):
学习了,单个零部件确实不能考虑完整的

网友:
存在即合理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排布确实很乱,应尽量把螺纹孔同意,并且尽量把空位排布整齐

网友:
就看这一张图就能判断设计者设计的合不合理,你们也是真大神。

网友:
坐等大佬

网友:
螺纹孔大小一般和排布零部件相配,大小不论,布局有点规划不清,另外就是标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网友L:
你的配件决定了你的孔。

楼主(2019-11-01):
引用 网友L:
你的配件决定了你的孔。

配件也是可以选型的,在说至少机加件可以统一配置吧

网友M:
这是一块电气元件安装板吧,如果是那就看看电气工程师这个布局的了,电气元件的安装螺钉大小不是都能统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是一块电气元件安装板吧,如果是那就看看电气工程师这个布局的了,电气元件的安装螺钉大小不是都能统一的

机械机构安装板有少部分是标准件,大多是机加件安装孔位

网友:
很有可能是组装的零件就是有那么多M3 M4的孔,正常人一般都是整成一样的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