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或4轴关节机器人计算验证?

楼主(2019-04-23):
新入行,关节机器人不懂,机械前辈可不可以分享关节机器人设计计算过程的资料,拜托了。类似附图的模式,设定负载3KG左右,速度低于120度/秒,

楼主:
有前辈吗,指点下怎么计算

网友A:
每个环节都是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环节都是伺服电机。

是的,都是伺服,计算验证不知怎么搞,直线运动还知道,旋转没搞过,

网友(2020-01-10):
一样的,换算成角加速度

网友(2022-11-07):
http://www.cmiw.cn/thread-275708-1-17.html.看下这位前辈的计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