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热计算

楼主(2019-04-23):
各位大佬,如图所示:
  已知条件:  1.发热板温度200°
                    2.隔热材料导热率 0.1W/m.K
                    3.隔热材料厚度10mm
           问:   隔热板底面温度多少?(隔热板隔热后温度)
   大佬能否给出计算过程呀,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网友A:
不知道你学过《传热学》这门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学过《传热学》这门课吗?

说实话,没有

网友A:
你先看看《传热学》这本书,再交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OnOFusRH4AL_uMWIY0j0g
提取码:xck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传热学》这本书,再交流。

好的,感谢

网友:
可以参考墙体隔热计算方法:
(1)保温隔热层应区分不同保温隔热材料,除另有规定外,均按设计实铺厚度以“`m^3`”计算。
(2)保温隔热层的厚度按保温隔热材料(不包括胶结材料)净厚度计算。
(3)地面隔热层按围护结构墙体间净面积乘以设计厚度以“`m^3`”计算,不扣除柱、垛所占面积。
(4)墙体隔热层,外墙按隔热层中心线,内墙按隔热层净长乘以图示尺寸的高度及厚度以“`m^3`”计算。应扣除冷藏门洞口和管道过墙洞口所占体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学过《传热学》这门课吗?

说到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