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焊接件的材料明细表怎么包括焊接切割清单

楼主(2019-04-23):
麻烦问下,怎么在装配体材料明细表里,显示焊件的焊接切割清单。
我现在,出的一个装配体里面包含焊接件和装配体。
需要在明细表里显示焊接件的焊接切割清单,包括名称、数量、图号、材料、重量、备注。
还有子装配的各种明细。
我用明细表里的缩进命令,可是焊接件的名称、数量、代材料和重量都不对。
有会的吗?

单个的焊接切割清单会制作,也没问题。这个含焊件的装配体怎么出?

楼主:
附图看下

网友:
在左边设计数里的焊接结构件上右键,选择”按焊接”,再刷新明细表或者把明细表删掉,重新插入。

网友:
我以前发的帖子有,工程图库,模板配置。现在收手机端访问,没发分享链接,你可以去我的帖子里面查一下

网友:
焊接模型无法导出清单吧,只有改成装配档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