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什么皮带

楼主(2019-04-23):
如题,请教各位坛友,这种皮带是同步带吗?其带轮的节径、外径怎么计算?

网友:
齿形带

网友(点评):
节径和外径怎么计算?

网友:
同步带,算节线长就行

网友(点评):
兄弟,就是不知道节距是多少?

网友:
1.5是不是就是节距?

网友(点评):
不是的,1.5好像是齿宽。

网友A:
1.5应该是模数。

网友(点评):
模数1.5,节距是多少?带轮外径怎么计算?

网友:
是同步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5应该是模数。

大概看了下图片,应该是梯形齿同步带。
节距=M*PI()
      =4.7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下图片,应该是梯形齿同步带。
节距=M*PI()
      =4.712

大神

楼主:
谢谢各位,搞清楚了,这种是模数制的同步带

网友:
应该是小模数的传送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