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仿形部分的画法求教

楼主(2019-04-23):
如图片里看到的,箭头指示部分我想放入一个安装座上面,这个安装座上的仿形部分在SW2016里应该怎么画才能和产品的外部尺寸贴合,使产品放进去刚刚好,求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布尔  或者  曲面剪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尔  或者  曲面剪切

能不能详细点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尔  或者  曲面剪切

卧槽,我画出来了,百度上搜了一下,用组合特征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卧槽,我画出来了,百度上搜了一下,用组合特征就行

求大神,详细介绍,感谢!

网友:
就是一个简单的布尔运算,但是刚刚好不太合适吧,建议你还是用UG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卧槽,我画出来了,百度上搜了一下,用组合特征就行

布尔运算,就是SW的组合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尔运算,就是SW的组合命令。

这样的仿形图不需要在原尺寸上放大点吗?如果就按照这样的仿形图去加工,产品放进去会不会很紧或者有放不进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大神,详细介绍,感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30a16ff01031lh0.html       我就是看这个画的

网友D:
组合命令。也可以用压凹。用压凹命令可以保留剪切体,同时还能设置的间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30a16ff01031lh0.html       我就是看这个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组合命令。也可以用压凹。用压凹命令可以保留剪切体,同时还能设置的间隙

红色区域怎么把它去除,求助,谢谢!

这个是产品

这个是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我画出来了,百度上搜了一下,用组合特征就行

为什么有两个拉伸凸台,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合命令。也可以用压凹。用压凹命令可以保留剪切体,同时还能设置的间隙

我查了,也试了下,没画出来啊,画出来的感觉不太对,是不是我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区域怎么把它去除,求助,谢谢!

我用的是组合命令,你看我的产品底部是有方孔的,首先我需要把方孔堵住,然后用组合命令,组合命令完成的时候有个保留实体的选项,你按照图片上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组合命令,你看我的产品底部是有方孔的,首先我需要把方孔堵住,然后用组合命令,组合命令完成的 ...

我试一试,谢谢

网友:
可以用装配功能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色区域怎么把它去除,求助,谢谢!

曲面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