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旋转能提供多大压力?

楼主(2019-04-23):
不看泵上面的铭牌。
我的意思是:假如手摇一个泵(能摇动)每分钟60转,那么出口能提供多大的压力呢~~~有没有什么计算的方法,还需要其他什么条件呢。近似计算的也行

楼主:
我说了,还需要其他什么条件。大概意思就是我手摇一个泵,能让水喷出多少米~~~~还需要其他什么条件,你们定

网友A:
各种泵不一定,具体泵实测好。
说实话这问题和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泵不一定,具体泵实测好。
说实话这问题和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没区别。

假如说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泵不一定,具体泵实测好。
说实话这问题和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没区别。

我简易计算压强就是转动扭矩/半径=压力 然后再除以4个叶单面的总面积 就是压强   。压强处处相等。我这么理解怎么样

网友(点评):
完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泵不一定,具体泵实测好。
说实话这问题和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没区别。

请说说你的见解

网友:
如果是台叶片离心泵,则首先是要知道叶轮的直径D,假如D=0.2m;
则n=60r/min时,叶轮外径的线速度是: u = 3.14*Dn/60 = 3.14*0.2*60/60 =0.628m/s ;
则粗略扬程为:  H = u^2/2g = (0.628^2)/(2*9.8) = 0.02m;打五折(理论与实际差距)=0.01m
出口压力值为: P= ρgh = 1000*9.8*0.01 = 98Pa
如果叶片与叶轮外圆垂直大概是这个数据,如果夹角小于90°还要减小,如果夹角大于90°可以稍增大些

网友:
这个频率太高了,一般人都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