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检具误差?

楼主(2019-04-23):
如题
比如我一根长100mm的杆子,要求用游标卡尺检测杆子长度,杆子长度在100±1mm,即为合格品,那么我该选用精度多少的游标卡尺去测量?(假设现在有多种游标卡尺,精度0.01mm的,精度0.02mm的,精度0.05mm的,精度0.1mm的,我该如何选择?)
这只是个例子,实际检测情况比这复杂的多。
在实际检测过程中,需要检测的产品误差和检具本身误差有没有关系?检具精度的确定的依据是什么?
求大佬们解答一下。

网友A:
检具的精度应该是被测物精度的3倍,所以游标卡尺精度0.3应该可以用,没0.3的选0.1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具的精度应该是被测物精度的3倍,所以游标卡尺精度0.3应该可以用,没0.3的选0.1的就行。

大佬,有没有这一类的参考资料
还是说纯靠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具精度一般要是被测要素的十倍精度才有资格去检测,MSA里的GR&R的基本规定噢。相关的标准如国标GB/T 8069 ...

感谢大佬

网友:
如果测量工件尺寸精度要求是毫米级的,那么检测工具就要准备微米级的

网友:
你这个检测精度低,公差比较大,所以建议选测量范围大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