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形切割问题,请大家看下,能实现功能吗

楼主(2019-04-23):
看了论坛里面有人发的这种切割 机构,想设计一个切断布带的装置,不知道能实现切断不,设计时应该要注意什么,定刀和动刀的刀刃应该怎样画出。

楼主:
就是这个机构

网友:
你这走位不对啊,

两刀移动没有形成剪切,倒形成了挤压

间隙小了,刀口磨损严重,

间隙稍稍大些,布就挤过去了

网友:
飞剪。
以前设计过一台纱布剪切机,是在两个对转的辊子上分别装有刀片,将整卷的砂布切成一张一张的。辊子的周长等于砂布的长度。

另外轧钢机械里,生产线上也用飞剪剪断带钢。

网友:
飞剪的精度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