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肋板的振动问题

楼主(2019-04-23):
求助!问题描述:在边长为4米乘9米,厚度为10毫米的钢板下,加19个横向工字钢
1这些工字钢可以看作肋板吗?
2工字钢可以增大板的刚度吗?
3十九个工字钢在9米的跨度上是较密还是较疏?

网友A:
3D软件建模,做模态分析。

网友:
做下受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软件建模,做模态分析。

不用具体分析  我想从直观观念上了解是否 工字钢可以加大刚度

网友B:
2工字钢可以增大板的刚度吗?
我想,你不太可能把这几根工字钢布置成将刚度减弱吧。那么应该是增加刚度
其他要算算了。好歹给个示意图方便估计

网友C:
兄弟,你三个问题没有涉及到震动,前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可以的,第三个问题需要根据你的载荷情况进行计算,有一点我有个疑问,你说的工字钢是笔误(实际为H型钢)还是真用工字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工字钢可以增大板的刚度吗?
我想,你不太可能把这几根工字钢布置成将刚度减弱吧。那么应该是增加刚度
...

在大面积的薄板下布置工字钢  应该可以加大刚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工字钢可以增大板的刚度吗?
我想,你不太可能把这几根工字钢布置成将刚度减弱吧。那么应该是增加刚度
...

在大面积薄板下  分布几个工字钢 应该可以加大刚度吧

网友D:
19个工字钢与钢板如何连接?作图看看每个工字钢的间距是多大?是不是还得横向再加支撑?5*9*0.01m的钢板是做什么用?楼主请陈述下使用条件和工况。

网友:
1.焊接后可看做肋板
2.可以增加刚度
3.工况不同决定疏密

网友E:
要加强整块板的刚度,在板的做纵横加强就好了,相当于做个支架平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加强整块板的刚度,在板的做纵横加强就好了,相当于做个支架平台一样

在在板的下面做纵、横加强或者纵横加强都做就好了是吗

网友E:
是的,结合安装情况去适当做加强,并不能一成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结合安装情况去适当做加强,并不能一成不变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具体分析  我想从直观观念上了解是否 工字钢可以加大刚度

那是肯定的

网友:
模态工况下得机械零部件受力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大面积的薄板下布置工字钢  应该可以加大刚度吧

按照图,垂直工字钢的方向,刚度应该没什么增加;沿着工字钢方向,刚度似乎是增加了
如果做实验,可以得到模态模型,结合有限元软件,就可以做灵敏度分析(意思就是各个方向都算算,看看哪个方向刚度最弱),然后在最薄弱的地方加强(比如加筋板,加工字钢),而且也知道了刚度加多少合适

另外,半波长中的波是指波动速度,还是振型的波动?
以下只是猜,
如果指波动速度的“波”,那么波长只和材料的物理常数有关(比如是铸铁)。按照那段文字讲的频率取振型的频率,波速计算有个问题:频率高,半波长短,筋板就要密;频率低,半波长就长,筋板就稀。都是铸铁。这样问题就来了,刚度和频率成正比,而设计中刚度强,筋板可以少加(间隔远);刚度弱,筋板应该加的密。和这个矛盾
振型,其实也是一种波动,有节点(振幅为零),有峰,有谷。只是振型的形状比较扭吧。那段文字中的“波”,有没有可能是指一个峰构成的鼓包(一个谷也一样)。按这个原则加筋板应该更加合理,而且方向也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三个问题没有涉及到震动,前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可以的,第三个问题需要根据你的载荷情况进行计算,有 ...

我看了一下图纸  就是工字钢    谢谢你提醒   让我知道了两者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图,垂直工字钢的方向,刚度应该没什么增加;沿着工字钢方向,刚度似乎是增加了
如果做实验,可以得 ...

首先谢谢你详细的回答
这个半波长就是指的振型的半波长     原问题出处是这下图划线部分   我想知道我设计的加肋板是属于较密还是较疏  所以问题是这里的振型指的是第几阶振型   振型一般不是有很多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个工字钢与钢板如何连接?作图看看每个工字钢的间距是多大?是不是还得横向再加支撑?5*9*0.01m的钢板是 ...

是这样的   用来振动试验  上面是板  下面焊接工字钢   19个工字钢均布于9米的跨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用来振动试验  上面是板  下面焊接工字钢   19个工字钢均布于9米的跨度

工字钢不要这样连着焊接,工字钢之间用型钢焊接连接形成一个网格状的整体,这样刚度和都会加强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详细的回答
这个半波长就是指的振型的半波长     原问题出处是这下图划线部分   我想知道我设 ...

还真猜对了

我设计的加肋板是属于较密还是较疏  所以问题是这里的振型指的是第几阶振型   振型一般不是有很多阶吗
这问题更不好猜了
看看《机床设计手册》第二卷。我记忆中筋板厚度是6mm,高度好像也有规范,记不清了
较密还是较疏,真不好说。要看实际情况
把振动分解为各阶振型,是简化计算。真实的构件看不到振型
假如非要按照振型加筋板,那么只需考虑几个低阶振型就好。考虑几个我就说不清了。看看机床手册上有没有推荐。用计算机的话,考虑最低的10个应该够了,就是1,2,3,4,5,6,7,8,9,10
我觉得还要解决
每阶振型都是稀奇古怪的,要根据振型选择加筋板的方向和位置。当然还有筋板的大小、尺寸等
各阶加好的筋板,还要把他们集成在一起。好比各阶振型上的筋板是力的分量(是正交),集成在一起就相当于求合力
上面都是基于机床大件考虑的。

上面的回帖,修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猜对了

“我设计的加肋板是属于较密还是较疏  所以问题是这里的振型指的是第几阶振型   振型一般 ...

非常感谢你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用来振动试验  上面是板  下面焊接工字钢   19个工字钢均布于9米的跨度

看了你的这个贴和回复才知道你关于振动好多贴的来源。那你的加筋的方向和书中指的肋的方向垂直了,加筋应在梁的长度方向才是书中指的方向。你现在的方向不仅没有增加9米梁的刚度,还降低了梁的一阶弯曲振动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你的这个贴和回复才知道你关于振动好多贴的来源。那你的加筋的方向和书中指的肋的方向垂直了,加筋应 ...

这个图是三维图   板的背面   分布工字钢和槽钢   这样应该可以提高他的刚度呀  请你再给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三维图   板的背面   分布工字钢和槽钢   这样应该可以提高他的刚度呀  请你再给指点一下

两侧槽钢是有加强作用的,工字钢对梁的弯曲刚度是基本没用的,还有降低谐振频率的反作用。应该主要在长向多加槽钢